Allegro使用SigXplorer快速设置PIN Pair出现错误,求助

楼主(2025-01-16):
    很简单的拓扑结构:D.A引脚经过P.B引脚,再到P.A引脚。想要设置D.A到P.A的pin Pair。一共559个,一半以上是对的,但是仍然有很多D.A引脚 到P.B引脚的PIN Pair。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有没有好的解决思路?我用的是16.6的,但是后面尝试17.2和17.4都仍有类似问题出现。

(图片多上传了一次,不知道怎么删除)

    拓扑设置

    拓扑设置

    拓扑结构

    拓扑结构

    拓扑设置

    拓扑设置

    最终结果

    最终结果

    拓扑结构

    拓扑结构

    拓扑应用结果

    拓扑应用结果

网友A:
    这个麻烦在同一元件p,二个接点。
pin pair自动生成可能会出再多余的,但是也不影响手动选择建立group.

网友(点评):
個人經驗是使用規則套用, 之後在你移動零件 或 自動偵測路徑, 會修改 PIN Pair 順序.

网友(点评):
在同一線路, 非只有二接點下, 就是多零件接點, 一定發生.

网友A:
    刚开帖分享了一点经验。FYI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麻烦在同一元件p,二个接点。
pin pair自动生成可能会出再多余的,但是也不影响手动选择建立group.

手动可以的,但是这次是559个,下次可能就是1024个。数量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屬於個人經驗體驗後的密技,

就懇請一下"事業有成的仁慈大師"吧.

感谢回复, 目前没有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开帖分享了一点经验。FYI

感谢分享,很好的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动可以的,但是这次是559个,下次可能就是1024个。数量太大

    数量这么多,猜有相同的重复电路。可以模块复用。旋转,按坐标放置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