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SMT物料损耗的人为因素有哪些?如何避免

楼主(2025-01-16):
    SMT是表面组装技术(SuRFace Mount technology的缩写),称为表面贴装或表面安装技术。它是一种无引脚或短引线表面组装元件(SMC/SMD,中文称片状元件)安装在印制电路板上(PrintedCircuitBoard,PCB)在其表面或其他基板表面,通过再流焊或浸焊等方法进行焊接组装的电路装连技术。

  在日常的生产加工中,一些人为行为可能会造成物料损耗,降低生产效率加大生产成本,下面就由SMT贴片厂_安徽英特丽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可能造成SMT物料损耗的行为以及避免措施,一起来学习吧。

  一、造成损耗的人为因素

    1、安装元件物料时,撕料带过长导致压料;

    2、物料盘未按照要求正确安装到feeder上导致卡盘,造成抛料现象;

    3、feeder安装后桌面上有杂物,造成晃动从而取料困难;

    4、未及时清除卷料带造成张力改变,从而导致送料不良;

    5、放反板、跳错板和擦板;

6、看错料位,导致错料;

    7、物料数量清点错误,多出物料,导致误作料盘丢失;

8、设备程序编写包装参数错误,导致送料次数不符合要求产生抛料或程序中贴装位置与站位设置错误,导致错料;

9、未检查扣好feeder盖,直接进行上料;

10、feeder随意叠放导致变形,不良的feeder未及时送去维修导致重复使用造成抛料;

      二、对应的解决措施

1、装料时保留两三个空位,压料至料窗可见物料即可,及时检查feeder齿轮位置和卷带张力;

    2、严格要求操作人员换料时必须将料盘装到feeder上;

3、装FEEDER时检查机器FEEDER底座是否有杂物,转拉时清洁机器table;

    4、严格要求操作人员换料时必须将卷带清除干净;

5、严格要求操作人员按照作业指导书操作;

    6、准确核对机器报警显示和排料表站位;

7、严格要求物料员进出生产线所有物料及时清点及时与生产核对;

8、调试程序时及时核对bom表和图纸,确定包装参数及标清首板贴装位置,便于生产;

9、严格要求操作人员按照作业要求,安装前后检查feeder;

10、严格要求操作人员将feeder放在指定位置,严禁随意乱放,不良的feeder及时标记及时校正;

    (更多关于PCBA相关知识,可关注安徽英特丽电子进行了解)

网友:
    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生产流程,这样才能保证生产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