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EO 封装库的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25-01-16):
    导入网表的时候提示没有.psm文件,但是在目标路径下面确实有.psm文件,为了验证还将封装改了名字并重新生成了.psm 但是提示还是找不到.psm文件

网友A:
    应该是device名称太长

楼主:
    确实路径也没问题啊,就是导入不进来 但是换个.brd文件就可以。虽然也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device名称太长

    应该不是 DEVICE那一栏 我都删除了的

网友:
    提示找不到路径 或者是旧的,路径没问题,试试后面的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 DEVICE那一栏 我都删除了的

    你放置器件的时候命令行报了什么错误信息

网友:
    做一下datebase

网友:
提示是device文档对应不上。而且,你这个device名有非法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