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怎么改啊,跑不过去

楼主(2025-01-16):
    axlCmdRegister("quick_textset" 'textset1)
    defun( textset1()
              case(car(axlDBGetDesignUnits())
                                     ("mils"  a = 1)
                                           ("millimeters" a = 0.0254 )
                                    )
              Text_ne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foreach(text_block Text_need
                                                    TextBlock1 = axlGetParam("paramTextBlock:" text_block)
                                                    block_pl = atoi(text_block)
                                                    TextBlock1->width = text_block*a
                                                    TextBlock1->height = text_block*a
                                                    TextBlock1->lineSpace = 5*a
                                                    TextBlock1->photoWidth = 5*a
                                                    TextBlock1->charSpace = 5*a
                                                    axlSetParam(TextBlock)
                                                    )
                            )

网友:
    我看见程序头都大了

楼主:
    axlCmdRegister("quick_textset" 'textset1)
    defun(textset1 ()
              case(car(axlDBGetDesignUnits())
                        ("mils"  a = 1)
                  ("millimeters" a = 0.0254 )
                   )
        Textblock_list1 = '("1" "2" "3" "4")
              foreach(text_block Textblock_list1
                    p1 = axlGetParam(strcat("paramTextBlock:" text_block))
                  block_p1 = atoi(text_block)
                    p1->width = 25*block_p1*a
                    p1->height = (25*block_p1+15)*a
                    p1->lineSpace = 6
                    p1->photoWidth = (6+3*(block_p1-1))*a
                    p1->charSpace = (6+2*(block_p1-1))*a
                    axlSetParam(p1)
                           )
        Textblock_list2 = '("5" "6" "7" "8")
              foreach(text_block Textblock_list2
                    p2 = axlGetParam(strcat("paramTextBlock:" text_block))
                  block_p2 = atoi(text_block)-4
                    p2->width = 5*block_p2*a
                    p2->height = (5*block_p2+5)*a
                    p2->lineSpace = (block_p2+1)*a
                    p2->photoWidth = block_p2*a
                    p2->charSpace = (block_p2+1)*a
                    axlSetParam(p2)
                                )
                            )

    修改出来了,能运行了

网友:
    TextBlock1->width = text_block*a
    text_block不是数值  无法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