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等长设置问题

楼主(2025-01-16):
    我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二次T型拓朴布线的等长。
    二个device端,正反对贴。每个device(元件)二个接点。
因为是二次T型连接,就是四个接点,全部归到一个match group.

网友:
我是小白,最近在画差分线,也遇到很多问题,不知道怎么办,最近都失眠了

网友(点评):
經驗自己體會, 會有不同的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