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pin delay后不显示

楼主(2025-01-16):
    请教各位
    问题一:pin delay导入后,在图一位置能看到导入的数值,为啥图二位置不显示导入的数值呢?

问题二:平台提供的pin delay如果单位不是mil时,大家是在表格里先转化为mil后再导入?还是不转化直接导入?因为我发现直接导入后数值不变,但是单位自动变为mil了,不知道是不是要设置什么,如下图:

网友:
    1.一个是pin 一个是net
    2.看你规则里的单位是mil还是ns 这个可以切换的,需要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