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_text_overlap的skill在mm单位下不能用,在哪里能修改啊

楼主(2025-01-18):
    ch_text_overlap的skill,需要在mm单位下检查,应该改哪个位置,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改有数字的地方。

    瞟了一眼,可以先改getbox这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有数字的地方。

    瞟了一眼,可以先改getbox这个函数。

    getbox (txt),里面是txt,是要把txt换成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有数字的地方。

    瞟了一眼,可以先改getbox这个函数。

    (defun getbox (txt)
    (prog ()
        loff = 3 toff = 0 roff = -4 boff = 16
        left = car(nth(0 txt->bBox)) - clearance
        top = cadr(nth(1 txt->bBox)) + clearance
        right = car(nth(1 txt->bBox)) + clearance
        bottom = cadr(nth(0 txt->bBox)) - clearance
    ;    boff = round((top - bottom)/5)+3
        if(layer == "TOP" then
                case(round(txt->rotation)
                    (0
                            boff = round(abs(top - bottom)/5)+3
                             left = left + loff         top = top + toff
                            right = right + roff          bottom = bottom + boff
                          t
                    )
                    (90
                            boff = round(abs(right - left)/5)+3
                             left = left - toff         top = top + roff
                            right = right - boff          bottom = bottom + loff
                          t
                    )
                    (180
                            boff = round(abs(top - bottom)/5)+3
                             left = left - roff         top = top - boff
                            right = right - loff          bottom = bottom - toff
                          t
                    )
                    (270
                            boff = round(abs(right - left)/5)+3
                             left = left + boff         top = top - loff
                            right = right + toff          bottom = bottom - roff
                          t
                    )
                )
        )
    是改这里面吗,应该怎么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defun getbox (txt)
    (prog ()
        loff = 3 toff = 0 roff = -4 boff = 16

    研究研究吧,看懂了就会改了。
    我自己看也得看个半天的。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习惯用mil做单位,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