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高频仿真与高速仿真的区别

楼主(2025-01-18):
    各位大侠,我刚刚开始接触仿真,请教下高频仿真与高速仿真有什么区别,比如25Gbps的高速信号和25GHz的高频信号,谢谢

网友A:
    25Gbps相当于12GHz

网友(2025-03-04):
引用 网友A:
    25Gbps相当于12GHz

请问为啥不是12.5呢

网友:
    25GBPS其实有很丰富的频率分量,因为01码型的组合非常多,比如很长时间一直是低电平,这个频率就很低。上升沿频率又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