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CIS库元器件的调用

楼主(2025-01-20):
大佬们,这个有的封装不能预览有的可以是什么原因啊,ini路径都一样的,配置应该没问题,是软件版本问题吗还是库有问题

网友:
    没有C1206封装,看下库里有没有c1206.psm

网友:
    蹲一下,遇到了相同的问题,确定库文件夹里有psm文件,有的能预览到有的不行

网友:
    打开.dra库文件后生成下device文件试试

网友A:
    做的PCB 的封装有多余的层。好像是这个原因。
    打开封装 把其他的层删掉

网友B(2025-02-19):
引用 网友A:
    做的PCB 的封装有多余的层。好像是这个原因。
    打开封装 把其他的层删掉

    具体是哪个层?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
    这个库是自己管理的吗?看上去很完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是哪个层?可以说一下吗

你打开你做的元器件封装。
    一般我们建立的新器件封装只有TOP /Bottom
    从pcb导出来的器件 就会有很多层叠。
    你试试就行,这个论坛也有这个问题说明
    其实,这个问题也不影响CIS使用,没必要一定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