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理解

楼主(2025-01-20):
(图片)

网友:
    爬电距离就是沿绝缘表面测得的两个导电零部件之间或导电零部件与设备防护界面之间的最短路径

网友:
    96V的系统电压,几个信号会有122V的尖峰。 一般大家按尖峰电压算还是额定工作电压算电气间隙?如果按尖峰来算,表格里该怎么看?谢谢

网友(2025-04-22):
    爬电距离就是沿绝缘表面测得的两个导电零部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