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应用在高端,需要自举电容叠加电压才能打开NMOS

楼主(2025-01-2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MOS在高端应用时需要自举电容叠加电压才能打开时,通常指的是在一个电路中,NMOS的栅极(G)电压需要高于其源极(S)电压才能导通。由于电路中的电源通常只能提供固定的电压,而NMOS的源极可能连接到这个电源电压或更高的电位上,因此需要额外的电压来打开NMOS。这个额外的电压通常通过自举电容来提供。

网友:
    N+P v.s. N+N Half Bridge

网友:
    MOS 管的導通電阻 RDS(ON) 很小,導通時 DrainSource 的電壓幾乎是一樣的。

VHS 是一個浮動的電壓,會隨上、下臂的開關狀態變化。

上臂驅動器Driver)的電源是接 VHS 【相當於驅動器的 GND】和 VHS + VB【相當於驅動器VCC】。

    • 上臂導通、下臂關閉
      VHS = VBUS

      VHO = High = VHS + VB = VBUS + VB
    • 上臂關閉、下臂導通

      VHS = GND
      VHO = Low = VHS = GND

网友(点评):
年底抽奖,这哥们以后还会不会问类似的问题?

网友:
    哥们,
    1、这是外置mos DCDC控制器,具体的输出电压是看高侧mos 漏极上的电压,而不是dcdc控制器的工作电压,实际就是200V
2、Nmos和Pmos虽然从原理上是对称的,但是由于实际工艺和材料的问题,导通电阻会不一样,我印象中Pmos的会比Nmos的大,而版主的图片也印证了我的记忆

网友(2025-02-25):
    上桥臂用PMOS,截止状态时候的自举更难设计吧。不加自举,驱动器最大只能输出15V,PMOS的Vs高达200V,Vg最大只能是15V,PMOS会一直处于导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