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用NMOS还是PMOS防反接,都只用一个MOS管就好。如图二,为什么有些防电池反接电...

楼主(2025-01-2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MOSFET Reverse Current Through Body Diode

网友A:
    多加一个MOS,主要是防止,输出电压倒灌到输入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加一个MOS,主要是防止,输出电压倒灌到输入端。

那用4个管子是什么目的,

网友:
    这种问题论坛上有过,可以自学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用4个管子是什么目的,

    按这位兄弟以前的问题。他们可能是汽车行业的,4个管子是为了增加电流。左右两个并联,右边两个并联

网友:
    没看懂,哪是输入哪是输出?这是不是一端口输入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