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太网变压器到RJ45连接器走线做阻抗的疑问

楼主(2025-01-21):
1、如图中标红地方,在PCB设计的时候需要对差分线做阻抗匹配嘛?/
    2、看网上介绍,有说做的,单此区域又进行了挖空,无参考平面也做不了阻抗?
3、如果此处走线能达到十几厘米以上,需要怎么处理更好一点?

    過了耦合變壓器就不用參考地,RJ-45 纜線也沒地、還能拉上幾十公尺以上哩!^_^

网友A:
    1)图呢?可以不做;
    2)挖空了也可以做阻抗;
3)建议把变压器靠近网口;十几厘米以上的话,个人建议还是走差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图呢?可以不做;
    2)挖空了也可以做阻抗;
3)建议把变压器靠近网口;十几厘米以上的话,个人建议还 ...

    以太网拓扑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太网拓扑图片

    Realtek RTL8201 PCB Layout Guide

    Realtek RTL8201 PCB Layout Guide.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太网拓扑图片

陰特兒Intel)的設計建議

Intel® 82575EB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 Ethernet Component Layout

网友B(2025-06-23):
    过了网络变压到RJ45的这一段,如果是百兆网口,是否铺地都行,但需要走差分线。但如果是千兆网口,这部分需要铺地,和RJ45外壳共地即可,即为所谓的“大地”。如果不铺,信号完整性测试,可能会出现“共模电压测试项”超标的问题,铺大地的目的主要抑制干扰和解决共模电压偏高问题

网友C:
    1、需要做阻抗匹配,阻抗匹配就按照无参考平面无包地进行仿真就好了;2、做不了阻抗是指工厂无法有效管控这处的阻抗,但不等于不能仿真,3、首先,一般不会走十几厘米,可以想象一下,信号变压器距离RJ45有十几厘米,那信号变压器该在多内部,且中间很多空间都浪费,就算走十几厘米也不用担心,可以想一下网线传输十几米都没有事;如何处理呢,按照前面说的,当成无参考层无包地走线进行仿真即可

网友(2025-09-19):
引用 网友C:
    1、需要做阻抗匹配,阻抗匹配就按照无参考平面无包地进行仿真就好了;2、做不了阻抗是指工厂无法有效管控这 ...

    此时是否需要将网线下方地层挖空?还是说过变压器后走线已经无参考层这一说法了?

网友:
    对以太网设计的看法;
首先选芯片,芯片不一样,接口的类型,性能,PCB也要求不一样,信号质量也不一样。
选好芯片以后,按照芯片的要求处理。如果达不到芯片的要求,才是考验能力的时候,看舍弃哪一个达到目标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了网络变压到RJ45的这一段,如果是百兆网口,是否铺地都行,但需要走差分线。但如果是千兆网口,这部分需 ...

那问题来了,如果是塑料外壳的千兆座子,你这个大地哪里参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