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凌嵌入式-如何让RK3562J在M核上启动?

楼主(2025-01-24):
飞凌嵌入式基于瑞芯微RK3562系列处理器打造的FET3562J-C全国产核心板,是一款专为工业自动化及消费类电子设备设计的产品,凭借其强大的功能和灵活性,自上市以来得到了各行业客户的广泛关注。本文将详细介绍如何启动并测试RK3562J处理器的mcu,通过实际操作步骤,帮助各位工程师朋友更好地了解这款芯片。

1、RK3562J处理器概述
RK3562J处理器采用了4*Cortex-A53@1.8GHz+Cortex-M0@200MHz架构。其中,4个Cortex-A53核心作为主要核心,负责处理复杂的操作系统任务和应用程序;Cortex-M0核则作为辅助核心,运行裸核系统,能够快速响应和控制,实现实时性要求较高的任务。

2、启动M0核固件的前期准备
目前,飞凌嵌入式OK3562J-C开发板上默认并没有启动M0核固件。因此,我们需要通过一系列步骤来配置和启动M0核。以下是具体的操作步骤:
1. U-Boot修改
理论上我们需要打开AMP(非对称多处理)编译宏,但由于飞凌嵌入式OK3562J-C开发板的U-Boot已默认配置AMP功能,因此用户无需进行任何U-Boot修改操作。

2. Kernel修改
(1)安装工具包
首先,我们需要安装SCons工具包,用于后续的编译工作。可以通过以下命令进行安装:
forlinx@ubuntu:~$ sudo apt-get install scons

(2)添加AMP设备树的调用
OK3562J-C开发板已经添加了AMP设备树的调用,我们可以查看相关配置文件以了解其内容。
forlinx@ubuntu:~$ cd /home/forlinx/work/OK3562-linux-source/
forlinx@ubuntu:~/work/OK3562-linux-source$ vi kernel-5.10/arch/ARM64/boot/dts/rockchip/OK3562-C-common.dtsi +include "rk3562-amp.dtsi"

rk3562-amp.dtsi 主要内容包括:

/* 描述设备 */
rockchip_amp: rockchip-amp {
compatible = "rockchip,amp";
clocks = <&cru FCLK_BUS_CM0_CORE>,
<&cru CLK_BUS_CM0_RTC>,
<&cru PCLK_MAILBOX>, <&cru PCLK_INTC>,
// <&cru SCLK_UART7>, <&cru PCLK_UART7>,
<&cru PCLK_TIMER>, <&cru CLK_TIMER4>, <&cru CLK_TIMER5>;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uart7m1_xfer>;
amp-cpu-aff-maskbits = /bits/ 64 <0x0 0x1 0x1 0x2 0x2 0x4 0x3 0x8>;
amp-irqs = /bits/ 64 <GIC_AMP_IRQ_CFG_ROUTE(147, 0xd0, CPU_GET_AFFINITY(3, 0))>;
status = "okay";
};
/* 定义了一些保留内存区域 */
reserved-memory {
#address-cells = <2>;
#size-cells = <2>; ranges;
/* remote amp core address */
amp_shmem_reserved: amp-shmem@7800000 {
reg = <0x0 0x7800000 0x0 0x400000>;
no-map;
};
rpmsg_reserved: rpmsg@7c00000 {
reg = <0x0 0x07c00000 0x0 0x400000>;
no-map;
};
rpmsg_dma_reserved: rpmsg-dma@8000000 {
compatible = "shared-dma-pool";
reg = <0x0 0x08000000 0x0 0x100000>;
no-map;
};
/* mcu address */
mcu_reserved: mcu@8200000 {
reg = <0x0 0x8200000 0x0 0x100000>;
no-map;
};
};
/* 实现Rockchip RPMsg功能 */
rpmsg: rpmsg@7c00000 {
compatible = "rockchip,rpmsg";
mbox-names = "rpmsg-rx", "rpmsg-tx";
mboxes = <&mailbox 0 &mailbox 3>;
rockchip,vdev-nums = <1>;
/* CPU3: link-id 0x03; MCU: link-id 0x04; */
rockchip,link-id = <0x03>;
reg = <0x0 0x7c00000 0x0 0x20000>;
memory-region = <&rpmsg_dma_reserved>;
status = "okay";
};
};

3. 生成配置文件
接下来,我们需要生成M0核固件的配置文件。在RTOS源码目录下,通过复制默认配置文件并运行SCons菜单配置界面来生成所需的配置文件。虽然在此示例中无需进行额外配置,但用户可以根据需求进行相应的配置。
forlinx@ubuntu:~/work/OK3562-linux-source$ cd rtos/bsp/rockchip/rk3562-32
forlinx@ubuntu:~/work/OK3562-linux-source/rtos/bsp/rockchip/rk3562-32$ cp board/rk3562_evb1_lp4x/defconfig .config
forlinx@ubuntu:~/work/OK3562-linux-source/rtos/bsp/rockchip/rk3562-32$ scons --menuconfig
打开图形化配置界面后,无需配置,直接退出即可。

若有其他功能需求,可进行相应配置后再退出并保存。
forlinx@ubuntu:~/work/OK3562-linux-source/rtos/bsp/rockchip/rk3562-32$ cp .config board/rk3562_evb1_lp4x/defconfig
forlinx@ubuntu:~/work/OK3562-linux-source/rtos/bsp/rockchip/rk3562-32$ cp rtconfig.h board/rk3562_evb1_lp4x/defconfig.h

4. 编译源码
完成配置文件的生成后,我们可以开始编译源码。通过运行构建脚本,选择相应的defconfig配置,并分别编译Linux系统和M0核固件。编译成功后,会在指定目录下生成 amp.img 镜像文件。
forlinx@ubuntu:~/work/OK3562-linux-source/rtos/bsp/rockchip/rk3562-32$ cd forlinx@ubuntu:~/work/OK3562-linux-source$ ./build.sh chip
Log colors: message notice warning error fatal
Log saved at /home/forlinx/work/3562/git/OK3562-linux-source/output/sessions/2024-08-27_15-48-21
Switching to chip: ok3562Pick a defconfig:
1. forlinx_defconfig
2. forlinx_ok3562_linux_defconfig
3. forlinx_ok3562_linux_mcu_defconfig
4. forlinx_ok3562_linux_rtos_defconfigWhich would you like? [1]: 4 //选择第四个配置forlinx@ubuntu:~/work/OK3562-linux-source$ ./build.sh rtos
forlinx@ubuntu:~/work/OK3562-linux-source$ ./build.sh mcu

编译后在rockdev目录下生成amp.img:
forlinx@ubuntu:~/work/OK3562-linux-source$ ls rockdev/
amp.img boot.img linux-headers.tar MiniLoaderAll.bin misc.img oem.img parameter.txt recovery.img rootfs.img uboot.img update.img userdata.img

3、烧写镜像
将生成的 amp.img 镜像文件拷贝到电脑中,并将开发板切换到烧写模式。使用烧写工具配置 amp.img 的路径。

点击“设备分区表”,读取成功后点击“执行”。

4、验证启动
重新启动开发板时按下空格键进入U-Boot菜单。在U-Boot菜单中,输入 3 将 amp start 配置成 on。

然后输入 1 重启开发板。在启动过程中,观察U-Boot阶段的打印信息,如果看到与M0核固件启动相关的打印信息,则说明已成功使用U-Boot启动M0核固件。

5、总结
上述操作仅为简单启动M0核并打印信息。实际上,M0核的功能非常强大,支持UART、PWM、I2C、SPI等多种外设接口。(目前飞凌嵌入式暂无更多M0核接口的测试例程,您若有相关需求,可以联系技术支持获取瑞芯微官方资料进行深入学习和开发)

希望通过本文的介绍和实践操作,能让您对RK3562J处理器的M0核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并为后续的开发工作提供帮助。

网友:
UART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