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接口防护电路讨论

楼主(2025-01-24):
如图所示:这个静电防护的位置,直接用双向的ESD器件不可以吗?为啥要加一个整流桥呢,很是疑惑。。。

网友:
好啦!看在親戚的份上(看起來像狗的貓熊)。

网友:
    基本上没啥用,直接去掉。。。

网友:
    学习下,没见过。

网友:
    简单理解: 接口处的瞬时过压可能在A线也可能在B 线,过电压可能为负也可能为正,所以为了抑制A、B线的瞬时电压就有四种情况,整流桥刚好满足4种情况,再配合2个瞬态管就能满足以上需求。

网友:
    即使原理说得通,电流、电压规格不一样呗。

网友(2025-03-05):
    因为双向的ESD器件也是整流桥+TVS管,所以这两两种猜测,一是成本问题,两个双向TVS比1整流桥+2tvs贵,二是器件选型问题,可能有什么实际情况需要这样设计,从原理上看两种方案是相同的,可能更多的是看工程师更熟悉什么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