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视频监控的MIC硬件设计底噪问题

楼主(2025-01-24):
现在给电源输入端加了磁珠,且MIC_P也串了磁珠,到地也串了磁珠
串磁珠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但还是有部分板,在音量放到最大后也还是会有底噪的声音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A:
不要直接下主GND,这个地经个电阻回流到出MIC的那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直接下主GND,这个地经个电阻回流到出MIC的那边

只支持单端的,不支持差分

單端電路還是能做差分佈線,再則你的信號名稱是 MIC_P,芯片端有 MIC_N 吧???

网友(2025-02-25):
    电源是LDO还是DCDC?

网友:
    优化布线和采用稳压电源芯片,试试?

    下次回覆再這麼鬼混,我就煎了你的荷包蛋!^_^

网友:
    要看噪音是电源来的噪音还是因为地耦合进来的,电源来的噪音加磁珠效果不明显,要加大C30和c35才能启动效果,地来的话那么麦克风的地不能就近接地,要单独引到mic输入芯片的模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