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如何批量修改位号制定前缀

楼主(2025-01-26):
电源部分PU?,PL?,PC?,PR?,这个P如何批量修改加上去?

网友A:
    1复制位号:
在“Aliases”分页中,找到“Name”一栏,单击选中所有位号,然后按“Ctrl+C”进行复制。
2粘贴到Excel表格:
新建一个Excel表格,选中第一列或任意一列,然后按“Ctrl+V”粘贴从ORCAD复制的位号数据。
    3在Excel中修改位号:
使用Excel的查找和替换功能,选择要修改的前缀部分,然后进行替换,为所有位号添加指定的前缀。
    4复制修改后的位号:
选中修改后的位号列,按“Ctrl+C”进行复制。

楼主(2025-03-02):
引用 网友A:
    1复制位号:
在“Aliases”分页中,找到“Name”一栏,单击选中所有位号,然后按“Ctrl+C”进行复制。
    2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