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电路输出TTL波形

楼主(2025-02-05):
    电路图和波形图都附上了,求教怎样能改变波形上升和下降时候的曲线,这是推挽电路必然的后果么

    屏幕截图 2025-02-05

    推挽电路

    推挽电路

    波形图

    波形图

网友:
也可以用电平转换芯片。
上升沿,下降沿调节后,
    1 边沿比较缓
    2 边沿会有过冲,振铃、

网友A:
    你是想问在靠近0V和vcc部分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斜率问题吗?这个是管子基本工作原理和特性决定的。在基极加个二极管可以加速管子的导通和截止。在功放电路应用中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问在靠近0V和vcc部分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斜率问题吗?这个是管子基本工作原理和特性决定的。在基极加个 ...

    好的我去试试,请问您手里有相关资料或者链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去试试,请问您手里有相关资料或者链接么

只是提供一个解题思路。功放中叫交越失真,改进办法是在两个管子的基极加2个二极管,变成甲乙类。做学问可以,实际应用建议直接用驱动芯片。现在芯片很便宜了,不需要浪费时间搞这些有的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提供一个解题思路。功放中叫交越失真,改进办法是在两个管子的基极加2个二极管,变成甲乙类。做学问 ...

    好的谢谢您

网友B:
    觉得波形不行 ,,可以加个74逻辑芯片整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觉得波形不行 ,,可以加个74逻辑芯片整形。。。

加个逻辑芯片整形是钱太多吗?直接换推挽驱动芯片不香吗?

    錢多也是罪過!>_<|||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问在靠近0V和vcc部分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斜率问题吗?这个是管子基本工作原理和特性决定的。在基极加个 ...

    学习了,以后试试!

网友:
    三极管是双极性器件,其开关速度有限,故开关频率不高,最高几十K;如想根本上解决,建议将三极管换成开关速度更快的MOS管组成的推挽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