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以后的版本Form跟之前版本有很大不同,且很难调整,面板总会自动变大

楼主(2025-02-07):
17.4以后的版本Form跟之前版本有很大不同,且很难调整,面板总会自动变大,从16版本转换过来的skill Form太难调了,请问大家有什么技巧不?

网友A:
    重新写F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写FROM。。。

    我是重写Form,但重写我发现很难调,按钮大小,各控件之间的间距、整个Form的大小,在17.4版本中,会自动的调整,总没有按我想要的值去调整:
    比如Form大小:
    fprintf(myForm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n")
    fprintf(myForm "FORM AUTOGREYTEXT\n")
    fprintf(myForm "FIXED\n")
    fprintf(myForm "PORT 88 26\n")

    这里PORT 88 26,好像就是个摆设,总起不到作用

    w_w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重写Form,但重写我发现很难调,按钮大小,各控件之间的间距、整个Form的大小,在17.4版本中,会自动 ...

    窗口大小  貌似只有横向大小起作用,纵向长度调整没啥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我是依17.2版本為主分開Form,
    >17.2版本 跑17.4版本Form,

    我就碰到如下情况,不知你有遇到过么?如何解?:
    1、控件之间会自动调整间距(如下图左边四个Input控件纵向间距都是2,但不知为何,第三与第四个之间自动拉开了间距)
    2、按钮会自动拉长,做不到很短,如“增加”按扭就怎的也调不短
    3、整个Form横向自动变大,右边留出了一大片空地,调节“PORT 123 19”  PORT 的第一个值也没有用

网友(点评):
我看不到圖片, 但假如範圍沒設好是有可能, 重點要看完整的FORM.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就碰到如下情况,不知你有遇到过么?如何解?:
    1、控件之间会自动调整间距(如下图左边四个Input控件 ...

    另外我发现含有LIST控件,(如:LIST 92 6) 更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