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方法计算一片铺铜的阻值

楼主(2025-02-07):
如题,是否有方法计算一片铺铜的阻值,或者分段计算不同宽度的铺铜的阻值的方法?

666666
現在不是有 Deepseek 能問???小弟日後就會成為論壇廢物了!@_@!!!
線路佈局軟件幾乎都可以,差別只在於是否為標準配備,或是客戶自行選購。^_^
PI 模擬就是為此而生.

网友:
网上有铜电阻计算公式:电阻率,长度,截面积。
电阻率是常数。长度是布线长度,截面积为布线宽度与铜厚乘积。
如果追求精度,还可以考虑由于生产工艺,pcb成型后截面积实际不是矩形,为梯形。
导线截面积的上下差值由板厂工艺决定。一般这个参数可以用蚀刻补偿量替代

网友:
R=ρ*铜皮长度/(铜厚*铜皮宽度)      铜的电阻率在室温下约为1.7×10⁻⁸ Ω·m‌  可以粗略计算一下规则的铜皮电阻。

楼主:
有AD或Cadence的PI入门教程吗?

网友:
小芯片Microchip)公司官網上,提供一個人工估算的方法及原則。並且說,如果你的銅箔形狀很不規則,很難用人工估算的話,可以購買一種叫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PDE) 的軟件來算。

Software
When optimizing a complicated PCB geometry it may pay to use a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PDE) solver. Searching the internet for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software", or the equivalent should bring up several commercially available software packages.

PCB Parasitic Resistance - Developer Help

网友:
騾母ROHM)官網上這篇文章也值得一讀!

銅箔的電阻和電感 | PCB佈局設計的重要性 | TechWeb

网友(2025-08-26):
    从技能的角度出发,了解或掌握这些技巧是好事。
    不过,从硬件工程师的经验出发,其实很多技能不是重点,由于各行各业不同,很多时候,工程师长时间用不到这些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