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生产文件输出指导说明

楼主(2025-02-08):
allegro生产文件输出指导说明

1、出GERBER前数据检查与更新
1)核实DRC,Dangling line、via是否检查完。
2)刷新Shape
3)刷新Database (如果出现有错误,继续刷新database直到没有错误)
4)设置输出的GERBER文件都放在一个文件夹内。(只需要设置一次,以后其他PCB文件不用再设置)
5)检查坐标原点是否设置正确。(常规拼板后的左下角)
6) 钻孔文件输出钻孔符号:Maunfacture>>NC>>Drill Legend…
7)钻孔参数设置:Maunfacture>>NC>>NC Parameters…
8) 输出钻孔文件:Maunfacture>>NC>>NC Drill…
9) 输出槽型孔文件:Maunfacture>>NC>>NC Route… (槽型孔的精度需要设置为2:4)
10)槽型孔文件修改:由于直接输出的槽型孔在CAM350里面无法显示,需要单独对槽型孔文件进行修改。(槽型孔的文件格式 .rou)使用记事本打开.rou文件;删除四行分号后的代码;
11)输出光绘文件设置光绘文件参数
12)输出光绘(选择除了ADB/ADT层其余的层)
13)输出IPC文件及坐标文件输出IPC文件:File>>Export>>IPC 356…
14)输出坐标文件如果是使用中心库的封装,输出坐标文件方式为:File>>Export>>Placement…
15)如果是来路不明的封装库,输出坐标文件方式为:Tools>>Quick Reports>>Placed Component Report。然后全选文本内的内容粘贴到Excel文件里面。
16)输出贴片文件(位号图)设置位号大小:Manufacture>>Label Tune…,点击Limit layers后框选全板所有器件。注意:如果没有Label Tune…功能需要重新选择Allegro工具箱:File>>Change Editor…勾选Allegro Productivity Toolbox,然后点击OK。导出位号图(BOT层位号图未镜像)导出位号图(BOT层位号图镜像)先在光绘文件设置里面选中ADB然后勾选Film mirrored。
17) 输出Panel层
2、检查光绘
1)对比网络IPCCAM350导入gerber:File>>Import>>AutoImport…
2)选择GEBRE文件夹,然后Next。
3)设置钻孔精度与槽型孔精度(槽型孔需要按照2-5的步骤进行修改,导入CAM350才能显示)
4) 设置层叠:Tables>>Layers…
5) 按照我们的叠层设置对齐,然后OK。
6)创建CAM350的网表:Utilites>>Netlist Extract…,点击OK。
7) 导入IPC文件:Analysis>>Nets>>Import IPC Netlists>>IPC-D-356A…
8)对比IPC:Analysis>>Nets>>Compare Extermal Nets
9)检查最小线宽:Analysis>>Minimum Widths…
10)检查最小间距:Analysis>> Minimum Gaps…
3、整理文件:GERBER文件包
1)设计参数表.docx
2)制板说明 :TOP.art顶层光绘 、L2_GND.artL2层光绘、   L3_SIG.artL3层光绘、   L4_PWR.artL4层光绘 、L5_GND.artL5层光绘、   BOTTOM.art底层光绘、   Drill.art钻孔符号层、、6.drl钻孔层、 、6.rou槽型孔层、   OUTLINE.art板框层、   PANEL.art外框层(包含工艺边等)、   PASTBOT.art底层钢网层、   PASTTOP.art顶层钢网层、   SILKBOT.art底层丝印层、   SILKTOP.art顶层丝印层 、SOLDBOT.art底层开窗层 、SOLDTOP.art顶层开窗层、  art_param.txt光绘设置参数文本、   nc_param.txt钻孔设置参数文本、   nc_tools_auto.txt钻孔种类参数文本、   ncroutebits_auto.txt槽型孔种类参数文本、、6.ipcIPC文件。
3)贴片文件: 6-坐标文件.xlsx 或者6-坐标文件.txt坐标文件、6.pdf位号图(BOT层未镜像)、  6-mirror.pdf位号图(BOT层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