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我仿真出来的S参数结果中,插损在0Hz处是-0.5dB

楼主(2025-02-11):
    我仿真出来的S参数结果中,插损在0Hz处是-0.5dB,而不是从0或者0.01这样比较小的值开始,可能的原因会是什么?

网友A:
    中间有器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有器件吗

没有
    我检查了,是材料的问题

网友B:
主要原因可能是信号网络的直流电阻较大引起,以50ohm端口阻抗为例,若走线上直流电阻为1ohm,0Hz处插损约为-0.086dB。起始点为-0.5dB,整体走线上的电阻约为6Ohm。网络上无元器件的话。检查下是不是导体的导电率是否正确。尝试将导电率设置为很大,验证下是不是导电率的问题。

网友:
    杀杀杀是杀杀杀是杀杀杀是

楼主(2025-03-31):
引用 网友B:
主要原因可能是信号网络的直流电阻较大引起,以50ohm端口阻抗为例,若走线上直流电阻为1ohm,0Hz处插损约为- ...

    确认了是copper材料属性的问题,电导率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