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OR设置颜色

楼主(2025-02-11):
    allegro PCB中一键设置颜色,我有自己的办法,分为三个步骤:
1.先打开一个空白PCB图,添加常用叠层结构,在PCB中颜料盘里给每一层设置自己比较习惯的颜色,如下图

2.Export-Parameters的方式把Color Patette、Color Layer、Color Net导出到文件Color.prm,文件保存的路径可以在Setup-User Preferences-Paths-Library-parampath中设置,如下图

    3.Import-Parameters-Library的方式把Color.prm文件导入读取,如下图

网友A:
    请教一下,当给一个net分配颜色后,就看不出是属于顶层的还是底层的,每层分配颜色就看起来太杂,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2025-03-19):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当给一个net分配颜色后,就看不出是属于顶层的还是底层的,每层分配颜色就看起来太杂,有什么办 ...

    已经按颜色设置网络的,只能根据颜色显示,好像没有其他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