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芯微开发板/主板Android调试串口配置为普通串口方法RK3562 RK3568 RK3566RK3588通用

楼主(2025-02-11):
本文介绍瑞芯微开发板/主板Android调试串口配置为普通串口方法,不同板型找到对应文件修改,修改的方法相通。触觉智能RK3562开发板演示~
内核设备树修改
修改以下目录文件,关闭调试串口功能。
arch/ARM64/boot/dts/rockchip/rk3562-android.dtsi
并添加以下内容,注意"+"号为添加内容。
fiq-debugger {
compatible = "rockchip,fiq-debugger";
rockchip,serial-id = <0>;
rockchip,wake-irq = <0>;
/* If enable uart uses irq instead of fiq */
rockchip,irq-mode-enable = <1>;
rockchip,baudrate = <1500000>; /* Only 115200 and 1500000 */
interrupts = <GIC_SPI 242 IRQ_TYPE_LEVEL_HIGH>;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uart0m0_xfer>;
+ status = "disabled";
};
修改以下目录文件,配置uart0串口功能。
arch/arm64/boot/dts/rockchip/ido-evb3562-v1b.dtsi
并添加以下内容,注意"+"号为添加内容。
+ &uart0 {+ status = "okay";+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uart0m0_xfer>;+ };&uart3 { status = "okay";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uart3m1_xfer &uart3m1_ctsn>;};
修改完成后单独编译内核代码
# msk ARCH=arm64 BOOT_IMG=../rockdev/Image-rk3562_t/boot.img ido-evb3562-v1b-dsi-mipi.img -j20
编译完成后,即可在kernel-5.10目录下生成boot.img内核分区文件。
源码修改及编译
修改以下目录文件,给予uart0串口权限。
device/rockchip/rk3562/init.rk3562.rc
并添加以下内容,注意"+"号为添加内容。
chown system system /sys/class/devfreq/dmc/system_status
chmod 0666 /sys/class/devfreq/dmc/system_status
+ chown system system /dev/ttyS0
chown system system /dev/ttyS4
chown system system /dev/ttyS6
chown system system /dev/ttyS8
chown system system /dev/ttyS9
+ chmod 0666 /dev/ttyS0
chmod 0666 /dev/ttyS4
chmod 0666 /dev/ttyS6
chmod 0666 /dev/ttyS8
修改完成后,执行以下命令编译源码:
# make -j4
编译完成后,即可在out/target/product/rk3562_t/目录生成super.img分区镜像。
最后一步,将前面编译获取到的boot.img和super.img分区文件单独烧录到开发板上,如图所示:
烧录完成后调试串口功能将无法使用,通过ADB命令进入系统,并执行以下命令:
rk3562_t:/ # ls dev/ttyS0 -la
crw-rw-rw- 1 system system 4, 64 2024-12-23 04:01 dev/ttyS0
rk3562_t:/ #
命令打印结果crw-rw-rw- 1 system system 4, 64 2024-12-23 04:01 dev/ttyS0后,说明调试串口配置为普通串口成功。

网友A:
有开发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开发板吗?

有啊  某宝搜索 深圳触觉智能  我们的企业店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啊  某宝搜索 深圳触觉智能  我们的企业店铺

程序包,都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