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极、数据正负都可以量出来,但是要实现快充要6根线,也就是需要把CC1、CC2脚也...

楼主(2025-02-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现快充是不是一定要有CC1、CC2脚?我看有些芯片也是不需要的???只要数据正负就可以实现快充?

USB Type-C 連接器是可以反插的,吸吸萬CC1)和吸吸吐CC2)扮演的角色,會透過交握Handshaking)自動設定,如果設計上你有乖乖使用批低控制器PD Controller)的話。

所謂快充Fast Charge)是看你使用哪種規範。

  • D+/D- 短路分壓的作法是 BC1.2 的規定,充電電流最大可達 1.5A
  • USB Type-C PD 吸吸萬CC1)和吸吸吐CC2交握Handshaking),充電電流最大可以到 3A;搭配 E-Mark 纜線認證,最大還可以到 5A

有問題最起碼會冒煙,你不用過度焦慮。

网友B:
等到一个良辰吉日了给你起一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等到一个良辰吉日了给你起一卦。

我不知道貼幾次,他才會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貼幾次,他才會看?

这次真的是狗版主你错了。人家问题是非标typeC接口怎么确认cc1和cc2。不是标准接口的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次真的是狗版主你错了。人家问题是非标typeC接口怎么确认cc1和cc2。不是标准接口的定义

裏面有他要的答案的,只是不動腦罷了!

  • 吸吸萬CC1)和吸吸吐CC2)都只有一根管腳,只要另一邊是 USB Type-C 這種沒有方向性的連接器,都會遇上吸吸萬CC1)接到吸吸吐CC2)這種訊號交錯的狀況。
  • 吸吸萬CC1)和吸吸吐CC2交握Handshaking),使用 Bi-Phase Mark 的調變方式。你不用專屬的哀西IC)實現,自己搞沒有比較爽。
  • 你若用別的方式實現(例如 I2C),那訊號名稱就不應該叫吸吸萬CC1)和吸吸吐CC2)。
  • 他的設計長得什麼樣沒人知道,隨便貼兩張照片就來問。在咱們這邊,只有觀落陰、請教先人,才能得到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 Type-C PD 吸吸萬(CC1)和西西吐(CC2)交握(Handshaking)------那实现快充这两个脚是必须的咯?
...

USB PD 各版本差異

USB PD(Power Delivery)各版本差異.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 Type-C PD 吸吸萬(CC1)和西西吐(CC2)交握(Handshaking)------那实现快充这两个脚是必须的咯?
 ...

吸吸萬CC1)和吸吸吐CC2)溝通失敗時,PD Power Source 無法協商 PD 電壓,只能提供 Type-C 預設的 5V,電流取決於 Rp 電阻設定(500mA / 900mA / 1.5A / 3A)。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 Type-C PD 吸吸萬(CC1)和西西吐(CC2)交握(Handshaking)------那实现快充这两个脚是必须的咯?
 ...

了呼?按照大家省到沒天良的作法,我猜測你們是這樣做的。

网友:
我講一個商業上比較賤的話術:

  • 供電端Power Source)只要能提供 1.5A 以上的電流,我都能宣稱支持快充Fast Charge)。我給了、你不用,怪我喔?
  • 受電端Power Sink)只要能用 1.5A 以上的電流充電,我都能宣稱支持快充Fast Charge)。我要了、你不給,怪我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