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生成的形状后,执行allegro命令后提示dbid被removed

楼主(2025-02-12):
    如题:
    小白求助。
    在上个步骤中生成的装配层的圆形,直接执行axlDeleteObjext()删除就可以,但是只要在allegro中执行了命令(如 走线等),再使用axlDeleteObjext()就提示dbid removed了。
    请问下要怎么解决?

网友:
    重新获取dbid

楼主:
    已知可以获取到圆的圆心坐标、半径、和所在层。大佬,重新获取这些圆的dbid是一个咋样的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知可以获取到圆的圆心坐标、半径、和所在层。大佬,重新获取这些圆的dbid是一个咋样的思路?

    重新去select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