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积上看,USBA比TYPEC引脚更粗,而USBA最大能过2.4A,而TYPEC最大能过5A,这是什...

楼主(2025-02-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發現一個圖檔,能回答你好幾次問題。

麻煩動一下腦子,全世界都靠你了!

网友:
    DeepSeek - 探索未至之境

网友:
    • 連接器Connector)就微觀來說,瓶頸會在接觸點的地方,意即大家常討論的接觸電阻Contact Resistance)問題。所以管腳粗細不是重點,接觸電阻Contact Resistance)大小才是重點。
    • USB Type A 連接器Connector)的 VBUS 和 GND 有各有 1 個管腳,而 USB Type C 連接器Connector)的 VBUS 和 GND 最多各可以接到 4 個管腳,就接觸點數目及接觸電阻Contact Resistance)來說,USB Type-C 會優於 USB Type-A
    • USB Type-A 連接器,也不是說只能承受 500mA 的電流,是因為早期 USB 2.0 只定義 500mA 的電流,連接器供應商都照規範生產及測試。電源供應器供電能力有限,抽太多或太大的電流,主機板會當機。電源還有顯卡、硬盤、光碟機...等周邊要用,不是只有滿足你一個人就好啊~
      USB 3.0 開始,就將 USB Type-A 規格改為 900mA,就是很好的例子。而很多充電頭早就在使用 2.1A 充電,所以 USB Type-A 連接器Connector)的能力,並不僅止於 500mA 而已。
    • 高電流充電,不僅是看連接器Connector)的能力,也要看規範支持的內容,USB Type-A 一般是使用 BC1.2 只支援到 1.5A。若不照 USB 這邊規範,裝置端也可以使用 DPMDynamic Power Management)的技術,根據末端電壓來調整充電電流。
    • 連接器Connector)能承受多少電流主要看兩點,接觸電阻Contact Resistance)會不會造成壓降Voltage Drop)過大,而影響周邊運作。因為接觸電阻Contact Resistance)產生的熱能,會不會造成非金屬件的熔化或燃燒。

网友:
    ### **问题一:USB-A接口引脚更粗,但为何Type-C能支持更大电流(如5A)?**

    #### **1. 物理结构差异**
    - **USB-A**:传统USB-A接口(如USB 2.0/3.0)的电源引脚(Vbus和GND)虽然较粗,但设计初衷是为**低功率设备**(如键盘、鼠标)供电,最大电流通常限制在**2.4A(5V)**。其引脚粗主要为了机械强度和耐用性,而非高电流传输。
- **Type-C**:Type-C的电源引脚(Vbus和GND)设计优化了接触面积和散热,同时通过**多组并联引脚**分配电流(如4对Vbus和GND),降低了单个触点的电流负荷,从而支持更高电流(如5A)。

    #### **2. 协议与通信能力**
    - **Type-C的CC(Configuration Channel)引脚**:
      Type-C独有的CC引脚用于设备间的**双向通信**(如电源协商、设备角色识别)。通过CC引脚,充电器和设备可以动态协商电压和电流(支持USB PD协议),而USB-A缺乏这种能力。
    - **USB-A的局限性**:
      USB-A的电流限制主要源于协议(如BC1.2)。即使物理上能承载更大电流,协议层未开放更高电流支持(出于安全考虑)。

#### **3. 标准与安全设计**
    - **USB PD(Power Delivery)协议**:
ype-C天然支持USB PD协议,允许通过提高电压(5V/9V/12V/20V)和电流(最高5A)实现**100W功率传输**(如20V×5A)。
SB-A通常仅支持固定5V输出,无法动态调整电压。
- **温度与保护机制**:
      Type-C线材和接口需通过认证(如e-Marker芯片),确保能安全承载高电流(如5A),而USB-A无此要求。

---

    ### **问题二:充电器如何决定输出5V/9V/12V?依据什么?**

#### **1. 充电协议的核心逻辑**
充电器输出的电压由**设备与充电器的通信协议**决定,核心逻辑如下:
    - **步骤1:默认5V输出**
  初始连接时,充电器默认输出**5V**(兼容所有USB设备)。
- **步骤2:协议握手**
  设备通过特定协议(如USB PD、QC、VOOC)向充电器发送请求,协商更高的电压/电流。
    - **步骤3:调整输出**
  充电器根据协议响应,切换至目标电压(如9V/12V)。

#### **2. 主流快充协议与触发方式**
| **协议**       | **触发方式**                                                                 | **典型输出**
    |----------------|-----------------------------------------------------------------------------|---------------------------|
| **USB PD**     | 通过Type-C的CC引脚通信,发送PDO(Power Data Object)列表,设备选择合适档位。 | 5V/9V/12V/15V/20V(最高100W) |
| **QC(Qualcomm)** | 通过D+/D-线电压变化(如0.6V→3.3V)触发不同电压档位。                         | 5V→9V/12V(最高18W)       |
| **VOOC(OPPO)**  | 私有协议,通过专用芯片和定制线缆实现低压大电流(如5V/5A)。                  | 5V/5A(25W)

    #### **3. 关键判断依据**
- **设备需求**:设备内置的电源管理芯片(PMIC)会通过协议向充电器“索要”需要的电压。
- **线材能力**:高功率传输需线材支持(如带e-Marker芯片的Type-C线,标明支持5A/20V)。
    - **充电器能力**:充电器需支持对应协议和电压档位(如18W QC3.0充电器仅支持5V/9V/12V)。

#### **4. 示例场景**
- **普通充电(5V)**:
      设备不支持快充协议,或协议未触发(如使用非快充线)。
    - **快充(9V/12V)**:
      设备与充电器通过QC/PD协议握手成功,切换至更高电压。
    - **超级快充(20V)**:
  笔记本电脑等大功率设备通过USB PD协议请求20V/5A(100W)。

---

### **总结**
- **Type-C的高电流能力**源于**物理设计优化(多引脚分流电流)** + **协议支持(USB PD动态协商)**,而非单纯引脚数量。
- **充电器输出电压**由**设备主动请求** + **双方协议兼容性**共同决定,本质是“按需分配”的智能供电逻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得通俗易懂  很好  谢谢

哈哈哈,还得是deepseek

网友:
https://drive.uc.cn/s/2e76e2c27ee64?public=1  直接看规范,能明白很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