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上怎么显示过孔?

楼主(2025-02-12):
请教一下,pads LAYOUT PAD上不显示过孔,在其他层能看到这个过孔,其他的过孔也能显示,只有pad上面的过孔不显示,怎么设置能显示过孔?版本 VX2.7
下图中选中的pad上有过孔,但是不显示

网友:
把同隐藏后再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