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触点的引脚功能定义怎么找?电源正负、数据D±(这四个触点可以通过万用表量出...

楼主(2025-02-12):
这个触点的引脚功能定义怎么找?电源正负、数据D±(这四个触点可以通过万用表量出来)、CC1、CC2是哪两个触点?还有一个触点又是什么功能?如果拿到样品,有没有办法识别出来所有触点的功能定义?样机是---斑马ZEBRA TC57安卓手持终端,现在想自定义给这个设备做一个充电器,所以需要知道触点功能定义,要不然没办法实现快充的功能

样机资料链接地址:https://max.book118.com/html/2021/0515/7051200162003122.shtm

你真的要爭氣,我回覆寫到快往生了!>_<!!!

网友A:
这种接口定义,要参考厂家给的资料

他如果有還用問你嗎?^_^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接口定义,要参考厂家给的资料

狗哥说对了  没拿到

网友B:
线缆一端磁吸插头,一端typeA,总共4个引脚,哪来的CC信号。typeA定义是确定的,拿万用表量线两端的通断不就明确了

网友:
还有,从你这个usb头的大小来看。里面不会只是一个插头,应该还有其他东西。

我們幫一家邪惡美帝的爛公司,設計過這種類似的裝置(工業用手機)。裏面除了連接器和接線,沒有其他東西。頭大是因為彈簧頂針含座,本身就會較大。^_^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缆一端磁吸插头,一端typeA,总共4个引脚,哪来的CC信号。typeA定义是确定的,拿万用表量线两端的通断不 ...

其实我的问题是  不用CC脚也可以进入快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的问题是  不用CC脚也可以进入快充》?

是的,可以。cc是pd里面的定义。除了pd其他都是私有协议。
现在市面上的快充芯片除了支持pd,其他主流的都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狗哥说对了  没拿到

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的问题是  不用CC脚也可以进入快充》?

之前提過利用末端電壓,調適充電電流的技術 - 踢哀TIDPM (Dynamic Power Mangement)。

你就算連私有協議都沒有,也能進入快充Fast Charge)模式,只不過充電頭只能待在 5V 輸出,不能拉升輸出電平。

  • 廣義來說,你的充電電流只要達到 1.5A 或以上,業界都稱為快充Fast Charge)模式。
  • 你的充電電壓高於 5V,例如 9V、12V...(需要交握 Handshaking 程序),也能稱為快充Fast Charge)模式。

网友:
其實 USB PDPower Delivery交握Handshaking)時,只需要一條線。之所以會有吸吸萬CC1)和吸吸吐CC2)兩根引腳,是因為 USB Type-C 的連接器沒有方向性。當你反插時、有可能吸吸萬CC1)會對接到另一邊的吸吸吐CC2)。通常是透過雙方的上拉Pull-Up)及下拉Pull-Up)電阻偵測纜線插進來的方向,系統會自動調適使用吸吸萬CC1)或吸吸吐CC2)引腳來進行溝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實 USB PD(Power Delivery)交握(Handshaking)時,只需要一條線。之所以會有吸吸萬(CC1)和吸吸吐(C ...

typeC物理接口野心很大,想把其他的都干掉。现在高级点的显示器dp信号都是typeC了。这个模式应用中cc信号替代aux差分了

网友:
Zebra TC57 各種充電模式使用電壓、電流敘述及充電模式示意圖。

  • 使用說明沒講得很清楚,不過從敘述來看,使用單純的充電頭Adaptor)是 5V / 2.5A 充電。
  • 使用充電座Craddle)支援單機或多機同時充電,從電源型號推斷可能是使用 12V 充電(PWRBGA12V50W0WW 和 PWRBGA12V108W0WW)。
  • 既然有吸吸CC)引腳,走的應該是 USB PDPower Delivery)協議。
  • 充電線的另一端是 USB Type-A 插頭,沒有吸吸CC)引腳定義,所以單機充電頭使用 5V 充電也合理(不能拉升電壓)。吸吸CC)引腳應該是給充電座Craddle)做 12V 升壓溝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Zebra TC57 這種充電模式使用電壓、電流及充電模式示意圖。

其實 5V / 2.5A  的充電規格,是跟我們之前那個爛產品一模一樣。

前爛公司使用的充電哀西IC)是踢哀TI)的 bq25890

僅提供樓主參考!

TI bq2589x.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嗎?

狗哥强悍  就是要这个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 USB PD(Power Delivery)交握(Handshaking)時,只需要一條線。之所以會有吸吸萬(CC1)和吸吸吐(C ...

你好  那如果只使用CC1  可以实现PD快充不?TYPEC有固定的方向才能进入PD?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那如果只使用CC1  可以实现PD快充不?TYPEC有固定的方向才能进入PD?

  • 充電線的另一端是 USB Type-A 插頭,沒有吸吸CC)引腳定義,所以單機充電頭使用 5V 充電也合理(不能拉升電壓)。吸吸CC)引腳應該是給充電座Craddle)做 12V 升壓溝通用的。

我不是寫了嗎?你是既不看文也不看圖。

充電座Craddle)可以設計成不能反插,你就只需要一根吸吸CC)引腳。它的說明書不也告訴你,它叫吸吸CC)、沒有什麼吸吸萬CC1)和西西吐CC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