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层高端Allegro高速电脑主板PCB

楼主(2025-02-13):
14层高端allegro高速电脑主板PCB

网友A:
    板子画的确实很专业

网友B(2025-06-03):
引用 网友A:
    板子画的确实很专业

    看图片全是碎铜,走线还从0402电容两pad之间穿线,这还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全是碎铜,走线还从0402电容两pad之间穿线,这还专业?

那只能说明你画的板子过于简单吧

网友B(2025-07-07):
引用 楼主:
    那只能说明你画的板子过于简单吧

    这板子复杂?也不能瞎画啊,这一看就是新手,都不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复杂?也不能瞎画啊,这一看就是新手,都不优化

    确实一看就是新手,建议多学些,找些好板子,多看看细节。

网友(2025-08-21):
    :P:P:P:P:P:P

网友:
    第二层以及13层为电源层? 高端电脑的主板层叠都是处理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