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充的引脚需要几个

楼主(2025-02-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這種問題單靠照片,應該找面相師來解的!

僅提出個人看法:
  • 誘騙器的原理,是取代受電端Power Sink)的吸吸萬CC1)和吸吸吐CC2)騙取供電端Power Source)輸出。中間放這東西,供電端Power Source)與受電端Power Sink)兩邊的吸吸萬CC1)和吸吸吐CC2)是不會通的。吸吸萬CC1)和吸吸吐CC2)是一對一通訊,沒辦法同時對接兩個裝置。
  • 充電芯片Charger IC)在電池電量較高時,會進入定電壓模式Constant Voltage Mode)充電,此時的充電電流Charging Current)會下降。所以測試時,電池最好先放電至低電量,這樣比較有機會看到大電流充電的情形。
  • 之前帖子也說過,使用 PDPower Delivery)協議,就算受電端Power Sink)沒有 PD Controller供電端Power Source還是可以透過吸吸萬CC1)和吸吸吐CC2)的上拉電阻Pull-Up Resistor),宣告供電端Power Source)有 3A 的能力。
  • 充電電流Charging Current)大小,由充電芯片Charger IC)決定,但供電端Power Source)的能力宣告,會影響最大的充電電流Charging Current)。問題不在於幾條線可以支持快充Fast Charge)?是看供電端Power Source)宣告有多大的輸出能力,還有充電芯片Charger IC)使用何種協議或方式,來識別它可以進入快充模式Fast Charge Mode)。
  • 充電芯片Charger ICINJOINIC IP2366 即便沒有使用任何協議,最大充電電流Maximum Charging Current)還是有內定值。(如下截圖)

网友:
引腳的模式設定也要注意一下!

网友:
快充(Fast Charge)的定義
快充Fast Charge)一般指的是比標準 USB 充電(5V/1A5W)速度更快的充電技術。具體來說,它透過提高電壓、增加電流,或兩者結合來縮短充電時間,通常能在 30 分鐘內充入 50% 或更多的電量。

快充Fast Charge)沒有統一的標準,不同廠商的快充技術各有不同,例如 USB Power Delivery(USB PD)、高通 Quick Charge(QC)、華為 SuperCharge(SCP)、OPPO VOOC 等。

网友:
感覺 INJOINIC IP2366 是有支持類似踢哀TI)那種 DPMDynamic Power Management)的技術,因為貌似沒看到充電電流Charging Current)的設定管腳及方式。

若沒有根據終端電壓調整充電電流Charging Current),無協議狀態下、1A 充電頭遇到 3A 充電裝置,必死無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