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命令快速打开设置器件高度窗口面板

楼主(2025-02-14):
    ChatGPT的方法没用,不知道如何来实现,有哪位高手来帮帮忙

网友:
    怎么还用ChatGPT,试试别的

网友A:
    请教下手动是如何打开的。

    w_w

网友B:
    1、可以先录制scr,然后用快捷键调用scr就行了2、这个操作的命令是  package_height     ,然后直接设置快捷键也行,funckey a package_height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手动是如何打开的。

    应该说的是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可以先录制scr,然后用快捷键调用scr就行了2、这个操作的命令是  package_height     ,然后直接设置快捷 ...

    我试过的,不行,设置高度得点一下铜皮激活,再写数值结束。这个操作一半的脚本没法执行。

    w_w

网友:
    我就想到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直接用skill给shape添加属性即可,
    用到的函数包括axlDBGetShapes和axlDBAddProp,可能还需要一个axlEnterString来输入Max height的值

    axlDBGetShapes用来获取"PACKAGE GEOMETRY/PLACE_BOUND_TOP"下的shape,比如axlDBGetShapes("PACKAGE GEOMETRY/PLACE_BOUND_TOP")
    axlDBAddProp直接给该shape添加你想要的属性,比如list("PACKAGE_HEIGHT_MAX" strcat(str " mm"))

    第二种是模拟点击,在options中手动填入参数,
    用到的函数包括axlShell,sprintf,axlDBGetShapes,axlDBAltOrigin,axlVisibleDesign,axlVisibleLayer

    axlShell用来调用package_height命令,
    axlDBGetShapes用来获取"PACKAGE GEOMETRY/PLACE_BOUND_TOP"下的shape
    axlDBAltOrigin用来计算该shape的中心点坐标,比如axlDBAltOrigin('center shape的dbid)
    sprintf用来把坐标格式化为字符串类型
    axlVisibleDesign和axlVisibleLayer用来仅打开PLACE_BOUND_TOP层,防止点到其他shape

    如果有编程基础,基本都是一行就能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过的,不行,设置高度得点一下铜皮激活,再写数值结束。这个操作一半的脚本没法执行。

    你的问题不是只要打开这个高度输入面板吗?
    还是批量写高度?

网友C:
    直接axlSetFunckey("H" "package_he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不是只要打开这个高度输入面板吗?
    还是批量写高度?

    只用打开这个面板就行,做封装的时候 添加高度,鼠标得拉上去,点几下才行,有时候容易点错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axlSetFunckey("H" "package_height")

    这个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