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库能否通过器件料号查找器件

楼主(2025-02-14):
如下图,打开的原理图库,只能通过Design Item ID和Desription两项查找到所需器件,无法通过自己添加的料号信息查找到想要的器件,请教各位老板

网友A(2025-03-17):
    Desription能在筛选框筛选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ription能在筛选框筛选搜索?

可以,可是也只有这两个属性可以筛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可是也只有这两个属性可以筛选

    怎么筛选description我这搜索框只能搜item 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筛选description我这搜索框只能搜item id

    我这默认就两列 AD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