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emc的环路

楼主(2025-02-14):
怎么理解EMC的环路,电源环路,信号环路

网友A:
电源环路中的电流变化会产生电磁场,进而可能对其他电路或设备产生电磁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环路中的电流变化会产生电磁场,进而可能对其他电路或设备产生电磁干扰

那实际怎么界定环路的位置以及大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