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 外壳接地疑问

楼主(2025-02-15):
EMC 外壳接地疑问
如图所示,我的线束连接器在pcb中间,外壳接地点咋pcb周围,这这个书作者逻辑,干扰一定会流过我pcb,并对我产生严重影响。这种结构限制,怎么样才能优化

楼主:
有大佬能指导下吗

网友:
问题得到解决的前提,是先要把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A:
    需要读书,更不能读死书,线束是否有屏蔽层,如果有屏蔽层,线缆进入箱体时与壳体环形接地,类似手术的环切。如果像书中所示,可以在PCB边上加个封闭的GUARD RING,在接头处线缆屏蔽地连接,远端与机壳地连接,也可达到近似效果。

网友:
    1.先需要理解你的實際上問題是什麼?這應該只是一個想法吧?!
2.理解的部分:機構地與PCB板上的地,需要分開做設計,藉由螺絲、輔料、彈力臂等等搭接來看狀態
3.外部宣洩是藉由Adaptor的Powercord做能量排除,若打產品本體DC Jack端,建議加電容或著ESD料件做防護,針對Power端增加TVS讓電  壓盡量不被干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读书,更不能读死书,线束是否有屏蔽层,如果有屏蔽层,线缆进入箱体时与壳体环形接地,类似手术的环切 ...

1.线束是否有屏蔽层,如果有屏蔽层,------有的
    2. 线缆进入箱体时与壳体环形接地,类似手术的环切-------线束屏蔽层在入机壳的时候,与机壳短接
    3.如果像书中所示,可以在PCB边上加个封闭的GUARD RING,在接头处线缆屏蔽地连接,远端与机壳地连接,也可达到近似效果。-----------疑问是,PCB 边上封闭的ground Ring 与线束屏蔽层的连接一定经过PCB 内部,这里怎么连接避免对PCB 内部产生影响

网友(2025-08-12):
    尽量保持Guard Ring远离内部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