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中网络短路提醒DRC要如何才能关闭?

楼主(2025-02-17):
WARNING(ORCAP-1589): Net has two or more aliases that might lead to a short. Ensure nets are not shorted together or nets do not have two or more aliases. This message is displayed because 'Report all net names' is set in Design Rules Check dialog

已经按照它的提示关闭了“报告所有网络”,还是没有用

网友(点评):
我記得是要設定好後, 先清除MASK, 再重新偵測.

网友A:
可能是你的电源脚属性问题吧,改成passive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电源脚属性问题吧,改成passive呢

改成passive可以的,就是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