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I/PI仿真讨论

楼主(2025-02-17):
    大家对SI/PI在仿真过程中有哪些疑问。可以提出,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网友A:
    那一般信号的串扰是怎么定的?电流密度指标是在什么条件下定的?

网友:
    零基础,可以从哪里开始学呢

网友B:
    主流用什么软件,自学的思路方法有哪些?

    软件自学思路:
    1.所使用的仿真软件能用来做哪些仿真。
    2.信号完整性分析需要使用软件的那一部分功能来实现。
    3.搞懂软件中相关设置选项对仿真结果的影响。
    4.提前对仿真结果有个大致预估,确定自己的仿真能够正确反映实际情况,进行实战演练与分析。

    SI 中最重要的工作是提取S参数。所以工具很多,全波仿真软件1.SIwave 2. HFSS 3. power SI 4. CST STUDIO 电路仿真软件 .目前个人使用是SIwave 1.ADS

网友C:
    layout工程师想进一步进阶si、pi,正常需要多久能掌握

网友:
    进步空间广阔国防军广泛

楼主:
引用 网友C:
    layout工程师想进一步进阶si、pi,正常需要多久能掌握

1.学习电磁场与微波工程,重点内容:微波网络分析,不说会使用里面的公式进行分析问题,但一定清楚每章所了解的内容。(2个月)

    2.高速信号完整性学习

时域与频域
电感/电容/电阻
    传输线电路
    反射
串扰
    S参数
预计(2个月)。
3.找一些案列进行研究分析。(2个月)
    串扰、反射、如何优化S参数。

总的来说半年左右也就差不多了。个人入职公司培训也就大致半年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流用什么软件,自学的思路方法有哪些?

软件自学思路:
1.所使用的仿真软件能用来做哪些仿真。
2.信号完整性分析需要使用软件的那一部分功能来实现。
3.搞懂软件中相关设置选项对仿真结果的影响。
4.提前对仿真结果有个大致预估,确定自己的仿真能够正确反映实际情况,进行实战演练与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一般信号的串扰是怎么定的?电流密度指标是在什么条件下定的?

在高速信号协议中,比如PCIE  USB  HDMI都有对串扰的限定。主要通过S参数耦合参数来衡量。对于一个四端口S参数,如果1-2和3-4各自为一组,则S31/S32是用来衡量串扰。对于PCIE协议,不同频段下的串扰耦合系数是不同的,对于1.25GHz一下好像是要求小于-10dB.1.25-2.5要求小于-8dB。更高频段可以上网查询一下。
电流密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1.学习电磁场与微波工程,重点内容:微波网络分析,不说会使用里面的公式进行分析问题,但一定清楚每章所 ...

好的,感谢大佬的专业分享与支持,13年layout攻城狮在此谢过~

网友:
    layout工程师转SI工程师难不难?

网友:
    FPGA如何编辑IBIS模型,地址和数据信号如何分配对应的MODEL

网友:
    共和国发货官方

网友(2025-05-24):
    隔离度和串扰有什么区别,4端口模型,近端串扰是S13,隔离度是啥呢?S13的绝对值吗?

楼主:
    隔离度,可以看作屏蔽能力,比如如果某一频点的S31为-40dB,其近端串扰的强度约为1/100,也就是说攻击线上为1V的电压,受害线上会有10mV的近端串扰,当S31为-20dB时,其串扰电压约为100mV。可以看到,随着S31的增加,串扰越来越大.从这个角度来说S31的变化直接体现为串扰数值的变化,所以可以用隔离度来反应这个参数与串扰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