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板子的过孔是怎么做到对这么齐的

楼主(2025-02-17):
最近在学习allegro的各种操作,手头有个board文件,是Altera网站上下载的,上面的过孔不管是水平方向,还是垂直方向都是对齐的,这是咋做到的

    我查了一些资料,有说用skill的也有用allegro自带的align vias功能

我试了一下确实可以对齐过孔,但是要么是stretch etch,走线任意调整角度,如下第一张图,要么就是ripup etch,走线断开,如下第二张图

    不管是stretch还是ripup都是需要挨个调整布线,stretch还好一些,重新拉一根线会删掉之前的走线,ripup的话就只能删除cline然后重新拉了吧?还是说有更简单的操作

    如果要达到第一张图的效果,怎样会比较高效呢?

PS:我知道其实不需要对齐过孔的,作为小白这是想了解一下

    下面是这个board文件,如果想下载看的可以下载

网友:
    强迫症罢了,对齐与否不影响,提供几个思路:
1. 设定快捷键,比如 G,可以快速调整格点(grid),要放 Via 的时候把格点调大,就很容易对齐;
2. 先射箭再画靶,有时候会提前看一下总共有几个 Via,通过 Via Array 或者 copy 提前放好 Via 再去走线,这样一定是对齐的;
    3. 批量复制,比如有两行三列类似的模块,路由好其中一个模块之后,框选复制到另外5个模块再去微调,这样模块之间一定是对齐的;
    4. 人肉对齐,状态栏会显示当前坐标,每次放 Via 的时候顺便瞄一眼坐标,x 坐标或者 y 坐标大概差不多就行,不必特别精确;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先出线过孔,然后过孔对齐,然后再走另一层的线?类似BGA扇出

网友A:
    打过孔时格点调到50MIL,尽量打在格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过孔时格点调到50MIL,尽量打在格点上

设置快捷键切换格点设置吗? 要不然感觉切来切去好麻烦

网友:
    第一张图上看的应该是格点对齐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快捷键切换格点设置吗? 要不然感觉切来切去好麻烦

    可以设SKILL,一键切换

网友B:
    就是设好格点后打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设好格点后打的孔。

大多数都这么说,那看来应该就是了

网友(点评):
仔細看模組外, 就不一定對齊了, 主要浪費空間, 你自己排排看是VIA上下卡空間, 還是一直線浪費空間, 不值得學, 到大廠走主機板或手機, 就卡死了.

网友C:
    对齐的目的是什么?当密度很大的时候就不会考虑这个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齐的目的是什么?当密度很大的时候就不会考虑这个对齐

对的,我也知道其实意义不大,但是想了解一下他是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