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海H6801 10A大电流支持3.3V升24V 低功耗 温度稳定度佳 升压恒压灯带芯片方案

楼主(2025-02-18):
H6801 芯片关键参数汇总

类别

参数细节

输入电压范围

2.7V ~ 25V(工作范围);启动电压低至2.5V

输出电压范围

可调输出,最高36V(需外部反馈电阻设置)

工作模式

自动切换PWM/PFM/Burst模式,轻载效率优化

开关频率

固定390kHz,支持抖频技术(降低EMI)

转换效率

>95%(典型值,取决于外围设计)

待机功耗

EN拉低时,关机电流<2μA

保护功能

输入过压保护(OVP: 25.2V)、过流保护(OCP)、过温保护(OTP)

封装形式

ESSOP-10,底部散热片连接GND,优化散热

LDO供电

内置40V LDO,增强系统稳定性

引脚功能定义(ESSOP-10封装)

引脚号

名称

功能描述

VIN

电源输入,需就近接滤波电容

EN

使能端:高电平(≥2V)工作;低电平(≤0.4V)关机

SS

软启动控制,外接电容设置启动时间(避免浪涌电流)

FB

反馈端,接电阻分压网络调节输出电压(公式:Vout = 0.8V × (1 +  R1/R2))

COMP

补偿网络,连接RC电路稳定环路

GND

功率地,需低阻抗连接至散热铜箔

7-8

SW

开关节点,连接电感与肖特基二极管

9-10

NC

空脚

保护功能详细规格

  • 输入过压保护(OVP)

    • 触发阈值:25.2V ±5%

    • 动作:停止升压,SW端关断,直至输入电压恢复至正常范围。
  • 过流保护(OCP)

    • 峰值电流限制:通过外部电感及MOSFET参数设定(需计算电感饱和电流)。

  • 过温保护(OTP)

    • 关断温度:150°C(典型值)

    • 恢复温度:125°C(滞后设计,防止振荡)。

设计注意事项

  • 电感选型

    • 建议使用4.7~22μH饱和电流充足的电感,如铁硅铝磁芯材质,降低高频损耗。

  • 二极管选择

    • 必须采用40V以上肖特基二极管(如SS34),以减小反向恢复损耗。
  • EMI优化

    • 利用抖频特性,布局时减小SW节点环路面积,必要时添加RC snubber电路。
  • 散热设计

    • PCB底部铺设GND铜箔并增加过孔,利用芯片散热片提升热性能。

典型应用电路示例
12V输入 → 24V/2A输出

  • 反馈电阻:R1=28.7kΩ, R2=1kΩ(Vout=0.8×(1+28.7/1)=24V)

  • 电感:10μH/5A(推荐Coilcraft MSS1048)

  • 输出电容:47μF陶瓷电容(X7R)+     100μF电解电容(低ESR)

应用场景扩展设计

  • 太阳能供电系统:搭配MPPT算法控制器,输入侧增加TVS管防止浪涌。
  • LCD背光驱动:FB端叠加PWM信号实现调光(需隔离电容避免干扰反馈)。

  • 音频功放电源:输出级并联高频滤波电容(0.1μF陶瓷电容)抑制开关噪声。

效率曲线参考

负载条件

效率(典型值)

轻载(10mA)

82% (PFM模式)

中载(500mA)

93% (PWM模式)

重载(2A)

96%

电路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