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设置为中文,快捷键不能用怎么解决?

楼主(2025-02-18):
    mentor设置为中文,快捷键不能用怎么解决,求大佬指点

网友A:
    2409 layout怎么设置为中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09 layout怎么设置为中文?谢谢

这里面改成Chinese,试试

网友B:
    得自己把快捷键的脚本改成中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面改成Chinese,试试

大侠,您的回复一直转,看不到图?谢谢

楼主(2025-03-23):
引用 网友B:
得自己把快捷键的脚本改成中文的

感谢

网友(2025-04-30):
    你的快捷键用的菜单栏导航的方式吗?如果是的话改成ID就行了

网友(2025-06-04):
    在环境变量里面加一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