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能否在不移动板框的情况下设置已画好的板框与图纸绝对原点的距离

楼主(2025-02-19):
如题,AD能否在不移动板框的情况下设置已画好的板框与图纸绝对原点的距离,板子画好之后,想放置drill table,或者导入DXF等时因drill table或DXF超出某一边的图纸框,无法移动,又不想移动整个画好的板子,AD有没有相关设置可以调整已画好的板子与图纸原点距离?

网友:
有点难,没有这么干过

网友:
想一劳永逸的话,还是移动板框的原点吧,因为这次手动修正了,下次导入还是会遇到一样的问题。另外Drill table的内容可以删减和调整大小的,肯定可以放到图标框里的。

楼主:
板内铺铜太多,移动怕因避让优先级会改变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