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mmBGA滤波电容

楼主(2025-02-19):
    请问大家0.8mm的BGA封装底下的0402电容封装尺寸是多少啊,现在打的盘上孔,8/12的孔,一般0402的电容放不下

网友A:
    就常规大小,通过地或者电源共用孔的方式,挪出位置给电容用,当然这样也做不到每个引脚下方都有电容,只能做取舍了,其他放不进去的,只能放到BGA周边。如果你要想每个电源管脚都有电容,那就用0201封装的,这样成本会高点

网友B:
    现在工艺8/12孔不会破盘嘛?

网友:
    0.8MM的BGA,底下不能直接放0402的电容,只能删孔两个PAD共用一个VIA,腾出位置放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工艺8/12孔不会破盘嘛?

不会吧,问了嘉立创的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常规大小,通过地或者电源共用孔的方式,挪出位置给电容用,当然这样也做不到每个引脚下方都有电容,只能 ...

    谢谢,改了0402的封装,间距改成0.8mm就可以了,嘉立创SMT客服说机贴可以贴

网友:
    重点在于你BGA用了多少,还有电源是怎么分布的,用的少就可以错开打孔把电容塞进去,还有适当把0402焊盘做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