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为什么不能对routekeep in每层分别设置啊?

楼主(2025-02-20):
如题,如何有两层,它的routekeep in的区域不同,要如何设置?

反对!: 0.0
反对!: 0
因為有 route keepout, route keepin 及各種 keepin, 主要功能是"工作範圍"宣告, 各種 keepout 主要是"工作限制" 設定.

网友A:
    可以操作啊,选择对应层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操作啊,选择对应层就行了

    啊 可以吗,routekeepin  对应的是ALL 没有选层呀。routekeepin 主要是板框限制把 避免铺铜走线靠近板子边缘,不然制作过程中会有露铜线损坏的可能性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回复错了。是不可以的

楼主:
    那如果我想走线用routekeepin,但敷铜需要用板框有什么办法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我想走线用routekeepin,但敷铜需要用板框有什么办法啊

    帮楼主顶一下,主要不明白为啥走线要在route keepin上,我通常就是拿来铺铜时限制铺铜板框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楼主顶一下,主要不明白为啥走线要在route keepin上,我通常就是拿来铺铜时限制铺铜板框距离

    我悟到了,routekeepin是全局的,如果对某个面要加限制,可以加routekeepout, 也就是说routekeepin是应该是最宽的范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悟到了,routekeepin是全局的,如果对某个面要加限制,可以加routekeepout, 也就是说routekeepin是应该 ...

    从shape的范围大小看。这样说应该没错

网友:
    不要画在All layer里面,可以不同层设定不同的keep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