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提供一个思路

楼主(2025-02-20):
想编写一个工具,检查每层cline to cline以及cline to via的最小间距,并高亮。
目前只有一个思路,得到cline和via的DBID,然后通过循环判断距离,再判断大小。
感觉如果板子比较大,计算量可能特别大,所以请教各位大佬,有没有更加优化的算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原廠為何要立即 DRC 呢?? 而且原廠就有的功能, 何苦重複做呢??

    2.高亮影響畫面作業, 個人建議是出 REP ...

    谢谢您的回复,我有其他用法,设置规则我会,但是应用场景需要,哎

网友B:
    想了想有两种方法,虽然都不是算法上最完美的,但基本也够用了
    比如你需要高亮10mil以内的所有cline to cline
    第一种,可以对cline的box外扩10mil,去select,然后对select到的cline计算airgap
    第二种,可以对所有cline转化成poly,外扩5mil,所有poly进行and

    此外如果用传统算法解决,可能得用到二分法和递归,这块我也不是很懂,就不说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了想有两种方法,虽然都不是算法上最完美的,但基本也够用了
    比如你需要高亮10mil以内的所有cline to cl ...

    谢谢老哥,我尝试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设置规则", 分高低階, 也能針對特殊要求. (非常夠用.)

    就像 Allegro 原廠做了"Allegro指令集 I P ...

    bBox增加用哪个函数呢,没有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