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导出odb++至ansys WB的问题

楼主(2025-02-20):
现在我在使用ansys对基板结构封装时遇到了一些问题。简单来说就是我手里有老师给我的基板结构,但是如果我将其直接导入workbench的mechanical里面进行网格划分的话总是失败,因为结构太过复杂。所以只能用trace mapping的方法来进行建模后网格划分。trace mapping的基础就是需要先导出odb++或者ipc文件,我都尝试了但是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老师给我的最初的基板文件是用altium designer给我的,并不是像常规芯片封装师收到的那种allergo pcb版本的,我只能先从AD软件转换成Allergo能识别的形式,也就是brd格式,再通过allergo识别brd格式在导出odb++文件。但是很奇怪的一点是,如果我直接用AD软件导出odb++文件的话是可以实现trace mapping的,很重要的缺点是基板的过孔信息没有导入,是缺失的。但如果从ad导入allergo再导出odb的话,数据连识别都识别不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所以想问问到底该怎么办另外最后我试了最原始的方法,就是直接从ad导入ansys中,然后我对网格那部分什么都不做,用最粗略的方法生成网格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我稍微精细了一下,插入了一个mutizone的算法来划分网格,就又是一顿报错

网友:
最常用的办法就是生产网表

网友A:
建议原理图和PCB分别转成AD,然后用导出的SCH 更新netlist到PCB,让SCH和PCB的net信号和属性都保持一致,并且在PCB里把有错误的信息修正一下,比如开槽,开孔,阻焊等信息,全部确认完后,再考虑导出odb++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原理图和PCB分别转成AD,然后用导出的SCH 更新netlist到PCB,让SCH和PCB的net信号和属性都保持一致,并且在PCB里把有错误的信息修正一下,比如开槽,开孔,阻焊等信息,全部确认完后,再考虑导出odb++的事情。

我手里只有版图pcbdoc文件,没有原理图文件。
我从ad导出的odb在ansys em组件里是能完全显示过孔信息的,但就是放到mechanical里面的trace里识别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