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在使用via array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daling via

楼主(2025-02-21):
在via array里,选择敷地的网络,它会打阵列过孔,但有的顶层是其它网络的shape,底层是地,它也会打上阵列过孔,但这个地孔就是daling via, 这个是设置有问题吗?设置界面很简单,没有几个选项

网友(点评):
設定問題.

网友:
你可以截个图。

楼主:
图中黄色的是另一个网络,打via array的时候也不避让,打出的via 就属于daling vias, 还有via也不避让焊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中黄色的是另一个网络,打via array的时候也不避让,打出的via 就属于daling vias, 还有via也不避让焊盘 ...

打阵列孔的时候把右边DRC选项勾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阵列孔的时候把右边DRC选项勾上试试

已经勾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