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C-DC的应用问题

楼主(2025-02-22):
LDO在应用在压差较大的时候需要考虑降额使用,DC-DC在应用的时候,怎样根据PD(max)以及输入输出电压电流计算降额?

网友:
降额比例(Derating Ratio)可以通过(PD(max) / Pactual)× 100%来计算。这将给出一个百分比值,表示转换器可以安全工作的最大功率占其实际可能承受功率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