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供5V充不了电,机器不亮灯,是哪里的问题?受电设备是5V2.4A的已经确定了,这...

楼主(2025-02-22):
直接供5V充不了电,机器不亮灯,是哪里的问题?受电设备是5V2.4A的已经确定了,这是APPLE的协议?是不是要在数据正负和CC脚设置电压才能进入充电状态?

同一個問題請發在同一貼文,你不要在那邊猛發議題,整個版面都是你的問題。請給其他人一些尊重,謝謝!^_^

楼主:
呼叫狗哥  急需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呼叫狗哥  急需指导

呵!呵!看  USB PDUSB Power Delivery)標準找不到上拉電阻Pull-Up Reistor)的規定,於是去問了人工智能AI)。

乖乖的用西西聘CC Pin)溝通看看吧!

CheatGPT 的回覆:
10kΩ Pull-Up5V 代表 USB-C 連接埠支援 5V / 3A 供電,符合 USB Type-C 標準供電規範,但不涉及 USB PDUSB Power Delivery)協議。

理論上斑馬Zebra)的手機應該去看這個設定,但他們可以宣稱我的充電接口又不是 Type-C,我幹麼要照著做?

网友(点评):
6啊,下次记得用简体,再用繁体,拉出去磨蛋。

网友A:
你确认设备是5V/2.4A吗?如果是那么可能是就是BC1.2了。去网上找BC1.2是通过cc实现还是D+/D-实现。然后把对应的线提供给电源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看  USB PD(USB Power Delivery)標準找不到上拉電阻(Pull-Up Reistor)的規定,於是去問了人 ...

你的意思是CC脚上拉到10K  就可以设定5V3A?

你不是技術有問題,是連中文理解能力都出了問題。^oo^
你問了三次,我講了三次,最後你連試都沒試!@_@|||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设备是5V/2.4A吗?如果是那么可能是就是BC1.2了。去网上找BC1.2是通过cc实现还是D+/D-实现。然后把对 ...

确定的   网上都能找到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