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RE 辐射超标

楼主(2025-02-23):
请教各位大佬,带线束产品,是两根线,电源和地线,产品带金属外壳。感觉产品没有这么高的频段。产品全部采用铜箔包裹起来,依然会超标,请教下这个频率可能来自哪里?
1. 在电源和地线上面加磁环,效果改好了,感觉干扰来自这个线束,但是这个线束没有这么高的频段。这个怎么理解?
2. 有观点认为辐射来自共模电流,通过线束(线束成为天线)辐射出来,但是在测试的时候,测试天线对应的是产品,并不是线束的另外一端。移动产品,但是线束的另外一端保持不变,测试结果依然会变,说明接收天线测试是产品,并不是2米的线束。那么这个干扰到底来自哪里呢?

网友A:
尽管线束本身可能并没有这么高的频段,但在实际电路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线束上可能会产生或耦合高频成分

网友B:
1.初步評估是藉由線帶出來高頻訊號
2.板上高頻訊號是否耦合到Power呢?

楼主:
有其他大佬指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初步評估是藉由線帶出來高頻訊號
2.板上高頻訊號是否耦合到Power呢?

问题这个频点从哪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管线束本身可能并没有这么高的频段,但在实际电路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线束上可能会产生或耦合高频成分

1.您的意思意思线束是耦合路径,从线束辐射出来
2. 总有源吧?问题是源从哪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初步評估是藉由線帶出來高頻訊號
2.板上高頻訊號是否耦合到Power呢?

你好,干扰源在哪里呢?怎么排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干扰源在哪里呢?怎么排查?

1.能否大概講一下你目前狀況呢?
2.周邊與大概工作頻率可以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