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明一下导出.PDF文件的思路及涉及的函数,自己研究一些怎么写一个导出skill

楼主(2025-02-23):
    请高手指明一下导出.PDF文件的思路及涉及的函数,自己研究一些怎么写一个导出skill

网友A:
    创建pdf配置文件、创建Film,axlRunBatchDBProgram调用程序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建pdf配置文件、创建Film,axlRunBatchDBProgram调用程序输出

    请问创建PDF配置文件的意思就是配置film吗?,设置好了filem,再利用这个函数调用程序来执行。

    相当于这个函数代替了平时的步骤:手动的从file-》export PDF-》选择film-〉export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创建PDF配置文件的意思就是配置film吗?,设置好了filem,再利用这个函数调用程序来执行。

    相当于 ...

    配置文件是设置pdf输出方向纸张大小等具体自行参阅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文件是设置pdf输出方向纸张大小等具体自行参阅文档

    好的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文件是设置pdf输出方向纸张大小等具体自行参阅文档

    谢谢,刚刚找到文件啦,给了一个“打渔”方式。不好意思再次请问下,类似这种需要写skill的help文档都是在allegro软件菜单“help”下进行搜寻,对吧!
    以前都只知道在三份PDF文件:很多查无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HELP 找 "ublishing a PDF Document from the Command Line" (pdf_publisher.pdf)
    自己試吧, 原廠指令不一定是對的, 試到你賺到.
    如: pdf_out 或 pdf out 是那一個呢?? (也應該說在那裡用才會正確.)

    谢谢茅台哥。按你说的,我去找找来试一下

网友:
    试试用AI编写

楼主:
    它可以给你优化代码,但是要他写,你自己必须提供能够参考的代码,及axl函数,不然他就是乱创造函数来实现功能

楼主:
    已经按前面两位网友提供的路径可以实现导出了